[求助] 封装带来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7-05-21):
现象:
为了模拟封装带来的寄生效应,比如寄生电感。
在LNA的仿真过程中,加入了大约0.3nH的电感,
发现电感加入后,在一定频段内Kf<1。(未加电感都是Kf>1)

问题:
1.为什么会出现Kf<1的稳定性问题?

2.如何有效解决封装寄生带来的稳定性问题?

网友:
主要就是你源级的电感(虽然源级引入电感往往有利于稳定性,但也不一定。),其他几个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你可以试着先把那个封装0.3nH电感去掉看看。

楼主:
RE: 封装带来的稳定性问题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回答。

这里忘了说明 这里采用源极电感的cascode  LNA,确实感觉源极电感有助于稳定性。

实际中封装引入的寄生电感应该是无法避免吧,所以想着模拟实际情况仿真,结果就是在一段频段内Kf小于1.

这里的差别感觉就是 外部信号源理想接地,其他管脚通过电感接地,怎么会出现稳定性问题,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2024-08-23):
封装电感与LNA内部电容、esd等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