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c加载工艺库

楼主(2017-05-21):
我在工作目录下创建了synopsys_dc.setup,只想加载TSMC工艺库,但每次运行dc的时候都会加载Synplify2015下的工艺文件,怎么才能让
dc只加载tsmc呢?

Initializing...

==================================================================

Library Settings:
search_path:             . /opt/Synopsys/Synplify2015/libraries/syn /opt/Synopsys/Synplify2015/minpower/syn /opt/Synopsys/Synplify2015/dw/syn_ver /opt/Synopsys/Synplify2015/dw/sim_ver /opt/Foundary_Library/TSMC90/aci/sc-x/synopsys /opt/Foundary_Library/TSMC90/aci/sc-x/synopsys /opt/Foundary_Library/TSMC90/aci/sc-x/symbols/synopsys
link_library:            * slow.db
target_library:          slow.db
symbol_library:          tsmc090.sdb

==================================================================

I am ready...

Initializing gui preferences from file  /home/IC/.synopsys_dv_prefs.tcl
read_file -format verilog {/home/IC/project/cpu_test/v/risc_cpu_new.v}
Loading db file '/opt/Foundary_Library/TSMC90/aci/sc-x/synopsys/slow.db'
Loading db file '/opt/Synopsys/Synplify2015/libraries/syn/gtech.db'
Loading db file '/opt/Synopsys/Synplify2015/libraries/syn/standard.sldb'

网友:
您的search path 包含 synplify2015/.........
把所有synplify2015的path 移除
加上design compiler的path
Ex: /opt/Synopsys/F-2011.09-SP2/libraries/syn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search path里只写了tsmc的path,可结果还是加载synplify2015目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應該不會這樣,library 只會在search path 裡面找你之前post 的log,很明顯是找到synplify的path
方便的話,可以post log file,比較好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