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JESD204B协议中没规定做CRC校验?

楼主(2017-05-21):
SATA,PCIE等等都需要在帧里面插入CRC校验码,为什么JESD204B协议没有规定需要进行CRC校验,这样如果产生误码怎么检测。。

网友:
jesd204b要的是速度,不是正确率,而且它简单的协议大大降低了逻辑出错的风险。

网友:
本身有8b/10b编解码,如果是高速链路的问题一样可以发现。但是JESD204B没有最求高可靠性传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谢谢啦

网友:
它是高速串行接口,首先8b/10b编码有一定纠错能力,另外如果错误率太高链路会断开,这实际上就要求硬件的bit错误率要在某个水平以下。
另外它是数据采集用的接口,在所要求的错误率水平以下,即使出错也没有大的影响,不会影响信号的各种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