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matlab对pll输出做fft分析

楼主(2017-05-21):
各位好,最近设计了一款pll,仿真得到pll的输出并在matlab中做了fft分析,代码如下,结果如图,请问输出的频谱正常吗?

sig1 = load('pllout.txt');
t = sig1(:,1); %pick up time information
x = sig1(:,2); %pick up volts information
N = length(x); %number of data
fs=4.8e9; %sampling frequnency
x=fft(x,N);%do fft
mag=abs(fftshift(x));
Y=20*log10(mag);%幅度?到???的?化
f=(0N-1))*fs/N;%?行??的?率??
figure;
plot(f,Y);
xlabel('F(Hz)');
ylabel('A');
title('signal spectrum');
grid;
请问代码有问题吗?或者是pll本身输出频率不纯? 劳请高人指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数据是截取PLL锁定后一段时间内的输出电压,不是所有输出电压数据。

网友: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