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Hspice floating node 解決方式

楼主(2017-05-21):
想請問大家
若是一端點兩邊都是接 ideal 電容,造成該點 floating 的情形,該如何解決呢?
如附圖紅圈的那兩點,用 Hspice 模擬時會出現以下問題。

有爬過文,似乎在該點串聯大電阻接到 ground 可解決此問題。但是究竟要選用多大的電阻呢?
試過了 10M ohm 和 1G ohm 電路模擬結果都不太相同,甚至看到有人說要用到 1E+12 ohm 的電阻。究竟該選用何種值呢?

拜託各位了
謝謝

网友:
hspice会自动在floating节点连接一个到地的电阻,其电导的默认值为gdcpath=1e-12,可以在option中修改gdcpath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的幫助

网友:
下個 .ic 給個起始電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