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SMC工艺库中MOS管的属性问题

楼主(2017-05-21):
求教各位大神,TSMC中的NMOS3V属性中的Number of fingersMultiplier分别代表什么意思?number of fingers指的是单个MOS管的栅宽倍数
Multiplier指的是并联的管子数量(也是栅宽倍数)

那为什么我第一次令number of fingers=2,第二次令Multiplier=2,两次仿真出来的电流不一样?

谢谢大神了,小弟新手一枚,困扰很久了!

网友:
NF:指的是同一块OD上有多个poly gate
M: 指有多个同样的MOS layout

对于NF,每个gate的LOD effect是不同的。而对于M,每个gate的layout参数都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想问一下您说的OD是指什么?LOD effect 是不是就是书上所说的沟道长度调制效应?

    谢谢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了,虽然还是不太懂!,真心感谢!

网友:
finger 共源漏
m不共源漏
OD就是有源区
LOD是gate到有源区边界的距离  一般影响mismatch吧

网友(2021-07-07):
一个是插指数,一个是并联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