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db带宽和-3db带宽的含义及差别

楼主(2017-05-22):
最近在看模拟电路的频率响应和系统稳定性,有点分不清这两个带宽的区别,上网查好像这两个含义一样啊,求大牛指点

网友:
...
哪里有神马区别,不严谨的说法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这两种说法是一个含义咯

网友:
回复 楼主:

   频率响应中,一般讲的3dB带宽,主要是指的主极点引起的-3dB的幅度衰减,是一个笼统的说法,稳定性主要看环路增益在穿越频率(环路增益为1,也就是0dB)处,相位裕度是否足够(一般大于45°)

网友:
一个意思,简化说法

网友:
好比说P管的Vth是0.7V也不会有歧义。

网友(2021-05-30):
-代表下降,一般讲3dB大家都知道的,约定俗成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