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里如何做dft分析

楼主(2017-05-22):
求助,怎么在candence里得到THD的值。是先做DFT分析还是直接就。还是要先仿真瞬态。我想得到一个频谱分析的图以及THD的值。

网友:
瞬态仿真后用calculator里面的special function,spectrum analysis用dft,thd就用thd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ok thank u.

网友:
回复 楼主:

The easiest way is to click the window--> assistants -->spectrum to plot the FFT in the virtuoso waveform window.

网友(2018-12-26):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C(2022-10-27):
您好,想问一下这个和数据导出到matlab做DFT的结果相差很大吗

网友(2024-03-15):
引用 网友C:
您好,想问一下这个和数据导出到matlab做DFT的结果相差很大吗

我做的差别很大,现在很奇怪。
请问您这边有什么结论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