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 VCO中MIM电容问题

楼主(2017-05-22):
调试一个tsmc0.13um下的LCVCO,采用的MIM电容,发现一个问题:1,前仿真能够起振
2,后仿真提取参数R不能够起振
3,后仿真提取参数C+CC能够起振
4,单独把MIM电容采用原理图,其它电路采用版图提取R参数,能够起振
从上面四点,可以判断,应该是MIM电容中电阻过高引起的不能够起振

然后,增加管子管子的负阻,加宽MIM电容的连接线,加宽到10um以上,总电路的后仿真提取参数R依然不能够起振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电容的哪部分电阻造成的

紧急求助!!!

网友(2019-04-14):
MIM电容中的寄生电阻引起的不能够起振??,不可能!!!!!,一定是你的提参文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