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启动nLint2013必须后台开启lmgrd服务么?

楼主(2017-05-22):
请教启动nLint2013必须后台开启lmgrd服务么?
我安装了nLint2013,发现使用scl下的lmgrd -c 指定license之后就可以打开nLint,但是kill掉这个服务就打不开nLint了,提示check license失败

这个license不是应该在环境变量中设置路径就可以了么?还必须要在后台打开lmgrd服务么???

楼主:
那好像同样是novas的verdi,我不在后台启动lmgrc -c指定license,照样可以正常启动verdi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求指教

网友:
如果你没有启动daemon,那么你应该有了nodelock的l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license是这样设置的:
SERVER xxxx  mac地址 27165

DAEMON  snslmgrd          xxx/synopsys/verdi/Verdi3-201210/platform/LINUX64/bin/snslmgrd

然后在环境变量中设置了这个license的地址,那要怎样启动?好像不启动lmgrd服务是可以打开verdi的

网友:
你的verdi什么版本?
另外你的license是floating格式的,需要用xxx@27165这种格式的引用方式

楼主:
verdi用的是2014.03,我是按照论坛里面的方法将verdi和nlint的feature执行之后放在同一个license里面,verdi不启动lmgrd服务也可以启动,但是nlint就不可以

求教下xxx@27165这种格式的引用方式是在哪里设置,是在license.dat里面写么?能不能给个参考,万分感谢

网友:
就是定义LM_LICENSE_FILE这个变量就可以了

楼主:
就是定义LM_LICENSE_FILE这个变量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光定义这个端口号的环境变量不设置地址,那软件启动的时候怎么知道我的license存放在哪个位置?这个是怎么链接到的?

楼主:
就是定义LM_LICENSE_FILE这个变量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麻烦给我个例子,这种方式没设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