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打开incisive14.10,ic615闪退!

楼主(2017-05-22):
centos5.6、centos7.0 安装INCISIVE14.10

环境变量添加以下几行:

##INCISIVE_1410
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
setenv INC_HOME /opt/cadence/incisive1410
set path=($INC_HOME/tools/bin $path)

打开virtuoso,ic615闪退,报错:
*ERROR* (DB-320001): Unable to get the Cadence(R) Design Framework II license feature of "111".

只要把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注释掉,ic615可以正常打开!

改如何设置insicive环境变量!

请大家帮忙,非常感谢!

楼主:
终于知道为什么了!!!

Program:                @(#)$CDS: virtuoso version 6.1.5 01/10/2011 12:16 (sjfdl225) $
Sub version:                sub-version  IC6.1.5.72  (32-bit addresses)
Loading geView.cxt
Loading menuBuilder.cxt
Loading schView.cxt
Loading selectSv.cxt
Loading LVS.cxt
Loading layerProc.cxt
Loading xlUI.cxt
Loading auCore.cxt
Loading vhdl.cxt
Loading seismic.cxt
Loading ci.cxt
Loading ams.cxt
Virtuoso Framework License (111) was checked out successfully. Total checkout time was 0.01s.

因为我的ic615是32bit的,只要环境变量设置 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ic615就闪退。
今天试试64bit的。

楼主:
重新安装ic617 64bit,问题解决!

网友:
没听说IC615,IC617还x86 x64版本,一般都是设置CDS_AUTO_64BIT就可以啊,只要你的OS和共享库支持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只要打开   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 ,ic615就闪退了,ic617就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Program:                @(#)$CDS: virtuoso version 6.1.5 01/10/2011 12:16 (sjfdl225) $Sub version:                sub-version  IC6.1.5.72  (32-bit addresses)

从virtuoso启动log看到ic615是32bit的,所以我猜测是这个问题导致。

网友(2019-04-18):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安装包和license下载链接吗,找了好久没找到,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