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rimetime 写出SDF

楼主(2017-05-22):
各位大牛:    最近一个项目中,用StarXRC 工具通过lef/def 方法写出spef以及后端的流程中遇到的问题如下:
    1:用StarXrc -gui 通过lef/def 方式老老实实提取寄生参数,这个没有问题, standcell之间的连线也能提取出来,
         但是用工艺厂提供的starxrc 里面拿的脚本提取寄生参数,发现少了很多的net, 99%的都当成floating net给移除了。
         之前怀疑是map文件写错了,确认了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至少通过工具界面方式产生spef 是没有问题的。后面附上工艺厂提供的
         脚本,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两者有这么大的差异,是不是脚本里面的哪个命令错了还是怎么的?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
    2: 关于primetime 写出sdf 的问题:
          关于信号或者cell的delay理论上应该有3种(best:typical:worst)延迟时间, 现在写出的sdf 里面就只有(best::worst),
          没有typical的信心, 这样在$sdf_annotate后面的参数里面就无法使用TYPICAL, 如果读取的typical 情况下的sdf, 把TYPICAL
          参数修改为MAXIMUM或者MINIMUN , 这样sdf里面的延迟信息就会反应到后仿波形里面
          第一个问题是 写出sdf 用的是write_sdf -context verilog 参数, 是不是还需要什么参数才能写出(best:typical:worst)的格式。
          第二个问题是 在sdf_annotate 里面只要能确认读入的sdf, 后面的scale_type参数不重要么,就如上面读入的是typical的sdf , 但是在           只有两种情下, scale_type 为MAXIMUM这样的混用没有问题么?

       工艺厂提供的starxrc 脚本:

网友(2024-01-04):
想问一下楼主解决第一个问题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