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锁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7-05-22):
在源代码中有锁存器的描述,主要是用来产生门控时钟的,现在在FPGA上调试,使用的是altera的cycloneiii器件,关于这个门控时钟锁存器需要怎样说明,因为现在后仿真一直不通过,也无法debugg问题所在

网友:
一般来说,门控时钟应该都用于低功耗设计,FPGA调试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旁路这个逻辑?FPGA测试应该更多关注业务上的东西,功耗不是重点关注的,我们现在项目,这一块都是在代码中加宏定义,在FPGA代码中不使用这个门控时钟,直接透传即可,不知道是否满足你们的项目需要?

网友:
一些FPGA会把ck latch 映射到自己的physical结构。并且FPGA的emulation实际上根本不需要关注low power的东西,直接可以bypass这类latch

网友:
把源代码中的门控时钟逻辑描述替换成下面描述再去做FPGA综合:
always@(clk or enable)
begin
    if (~clk)
        clken <= enable ;
    else ;
end
assign gclk = clken & clk ;

DC综合时不要使用上面描述,直接调用std cell中的门控单元。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