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MOS开关管的建模

楼主(2017-05-22):
本人现在使用的是CSMC0.8um工艺,在做AC LED 驱动,目前工艺库只有40v高压管,但要用到300v的高压开关管。有没有大侠知道怎么用

现有的资源进行建模啊?请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求大神回复!

网友:
首先40V耐压的mos管一般是ldmos,是横向管。
而一般耐压300V的mos是纵向管,结构和工艺上完全不一样。
楼主,你根据现有资料建300V的模型库,这不是给自己挖坑吗??

楼主:
本人也不是很懂,还望大神指教!
     那根据Cadence的自带库或是用veriloga能建模吗?或者还有其他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