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ISE输出的数字信号导入到MATLAB中做频谱分析?

楼主(2017-05-22):
ISE输出如图

ISE输出如图

我想知道如何将输出信号导入到MATLAB中做频谱分析,我看了很多网上的说法,但是都不太会具体操作,希望有大神可以贴出代码,如果能演示截图就最好了,谢谢谢谢。

网友:
我用chipscope采的,将数据保存下来,导入MATLAB。
有个博客文章这样写的:
http://www.eetop.cn/blog/1149070/viewspace-51886.html

楼主:
自己支持一下,已经能把modelsim数据导出为TXT了,
附代码

    reg [7:0] i =0;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 (!rst_n)
            i <=0;
        else if (i<255)
            i <= i+1;
        else
            i<= 255;
    end

    integer w_file;
        initial w_file = $fopen("data_out_1.txt");
        always @(i)
        begin
            $fdisplay(w_file,"%d",rom_data_I);
            if(i == 8'd254)    //共写入254个数据
                $stop;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是你写的我没有看懂。。。我再钻研钻研,,,

楼主:
MATLAB数据导出为TXT,附代码

  1. fileID = fopen('exp.txt','w');
  2. fprintf(fileID,'%6.2f\n',x);
  3. fclose(fileID);

网友:
可以用modelsim和simulink联合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