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调试这个bandgap的输出电压?

楼主(2017-05-22):
麻烦各位:bandgap的结构如图1所示,放大器如图2所示,其仿真输出如图3中的黑色曲线所示。从仿真结果(即图3中的黑色曲线)可以看出输出电压的最大值太靠右了。我想把输出曲线调试成图3中红色曲线的形状,请教大家,有啥方法没有?
我试图在电阻不变的情况下调试三极管Q1和Q2的比值,结果显示输出电压会出现红色曲线的形式,但不到1.25V;于是我只能再改变电阻的比值,但当输出达到1.25V左右后,输出曲线又变成黑色曲线了。
还请大家帮忙给个方法吧,拜托!!曲线的最大值出现在右端,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这个结构的Bandgap的电压不是想要多少就多少的。选b曲线,温度系数更小。如果就想要一个大于1.25V的低温度系数参考,就换结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面的结构就只能产生1.2v左右的电压,如果想得到其它值的电压可以采用banba结构或leung结构。

网友:
电压值不好调,要调大小的话需要兼顾电流镜,也就是你那边 的电流源,可以通过调节电阻的比例(主要是有两个电阻的那行的比例)来调节正温度系数,通过调节BJT的个数来调节负温度系数,把输出中点调到50度附近

网友:
我也是采用这个结构,输出电压约为1.22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输出为什么到不了1.25V呢?

网友:
VREF=VBE+VT*A
A是一个需要匹配零温的系数,你可以通过调节电阻来进行电压调节,但是又需要匹配零温系数,我这边达不到1.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