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A7芯片不同速度等级上板验证,等级1成功等级2失败,FPGA可以下载程序无法运行

楼主(2017-05-23):
跟各位交流一个问题,自己设计的开发板,使用的是XC7A35T-FGG484。使用速度等级为1的1FGG484上板实验,JTAG检测正常,下载程序正常,程序运行正常。
同样的板子,换成速度等级为2的2FGG484实验,JTAG检测正常,下载程序正常,但是程序没有运行。
即使是只跑流水灯,依然无法运行,而且试验了3次,每次都是这样。
经过检查,时钟和电源部分均正常工作。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相似经历,或者能够提一些建议,互相交流。

网友:
确定程序下载成功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上面确定是下载成功了的,所以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好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用CHIPScope采采数,看看有没有时钟之类的,弄个小程序,组合逻辑点LED灯的,得确定一下烧没烧成功

网友:
可以先写个小的测试程序,确认片子和硬件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建议,chipscope没有用,我试试看。我也使用过纯组合逻辑点亮LED,依然是没有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建议,您说的两点我都怀疑过,片子目前换了几片,都是这个情况。后来我用组合逻辑单纯点亮LED也无法实现,就很迷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纯逻辑点不亮灯,不是由于一直复位引起的话,那就是程序没烧进去,用万用表测一下FPGA的配置OK,done管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也是奇怪的一点,我也这么推测过,但是done的地方还接了一个LED,配置完成后LED会被点亮。同时我测量done的电压也是正常的,这应该说明是配置成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再检查下复位和下载的电路

网友(2023-08-19):
-1 和 -2好像内核电压不同吧,我记的好像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