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uvm验证的问题

楼主(2017-05-23):
`timescale 1ns/1ps
`include "uvm_pkg.sv"

module top_tb;
import uvm_pkg::*;
`include "uvm_macros.svh"

reg clk;
reg rst_n;
reg[7:0] rxd;
reg rx_dv;
wire[7:0] txd;
wire tx_en;

class my_driver extends uvm_driver;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my_driver", uvm_component parent = null);
    super.new(name, parent);
  endfunction
  extern virtual task main_phase(uvm_phase phase);

endclass

task my_driver::main_phase(uvm_phase phase);
   top_tb.rxd <= 8'b0;
   top_tb.rx_dv <= 1'b0;
   while(top_tb.rst_n)
      @(posedge top_tb.clk);
   for(int i = 0; i < 256; i++)begin
      @(posedge top_tb.clk);
      top_tb.rxd <= $urandom_range(0, 255);
      top_tb.rx_dv <= 1'b1;
      `uvm_info("my_driver", "data is drived", UVM_LOW)
   end
   @(posedge top_tb.clk);
   top_tb.rx_dv <= 1'b0;
endtask

dut my_dut(.clk(clk),
           .rst_n(rst_n),
           .rxd(rxd),
           .rx_dv(rx_dv),
           .txd(txd),
           .tx_en(tx_en));

initial begin
   my_driver drv;
   drv = new("drv", null);
   drv.main_phase(null);
   // $finish();
         // rxd = 200;
         // rx_dv = 0;
         // @(posedge rst_n);
         // rxd = 255;
         // rx_dv = 1;
end

initial begin
   clk = 0;
   forever begin
      #100 clk = ~clk;
   end
end

initial begin
   rst_n = 1'b0;
   #1000;
   rst_n = 1'b1;
end

endmodule

我将上面这个类定义在内部的时候可以正常仿真为什么我单独定义的时候就不能使用了呢?

`ifndef MY_DRIVER__SV
`define MY_DRIVER__SV
class my_driver extends uvm_driver;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my_driver", uvm_component parent = null);
      super.new(name, parent);
   endfunction
   extern virtual task main_phase(uvm_phase phase);
endclass

task my_driver::main_phase(uvm_phase phase);
   top_tb.rxd <= 8'b0;
   top_tb.rx_dv <= 1'b0;
   while(!top_tb.rst_n)
      @(posedge top_tb.clk);
   for(int i = 0; i < 256; i++)begin
      @(posedge top_tb.clk);
      top_tb.rxd <= $urandom_range(0, 255);
      top_tb.rx_dv <= 1'b1;
      `uvm_info("my_driver", "data is drived", UVM_LOW)
   end
   @(posedge top_tb.clk);
   top_tb.rx_dv <= 1'b0;
endtask
`endif

我使用的是linux环境,questasim10.3a。do文件如下:

set  UVM_DPI_HOME   /opt/mentor_graphics/questa/10.3a/questasim/uvm-1.1d/linux_x86_64
vlib work
vmap work
vlog  +incdir+/opt/mentor_graphics/questa/10.3a/questasim/verilog_src/uvm-1.1d/src -L mtiAvm -L mtiOvm -L mtiUvm -L mtiUPF  top_tb.sv
vlog  +incdir+/opt/mentor_graphics/questa/10.3a/questasim/verilog_src/uvm-1.1d/src -L mtiAvm -L mtiOvm -L mtiUvm -L mtiUPF  dut.sv
vlog  +incdir+/opt/mentor_graphics/questa/10.3a/questasim/verilog_src/uvm-1.1d/src -L mtiAvm -L mtiOvm -L mtiUvm -L mtiUPF  my_driver.sv
vsim  -ldflags "-lregex" -t 1ns -c -sv_lib $UVM_DPI_HOME/uvm_dpi -voptargs=+acc -L lpm_ver -L altera_mf_ver -L altera_ver -L stratixv_ver work.top_tb

set StdArithNoWarnings 1
set NumericStdNoWarnings 1

网友:
试试先编译my_driver.sv,再编译top_tb.sv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效果差不多,error信号如下

  1. # ** Error: my_driver.sv(3): near "uvm_driver":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IDENTIFIER
  2. # ** Error: my_driver.sv(3): Error in class extension specification.

网友:
`include "uvm_pkg.sv"
`include "uvm_macros.svh"
加到my_driver.sv里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下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