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关于虚拟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7-05-23):
在约束中,对普通时钟进行定义约束,而后定义了一个虚拟时钟v_clk,a是个输入端,并且设置
     set_input_delay ** -clock v_clk [get_ports a]
那么在跑完综合,report_timing出来,路径中,start_point是a,其时钟域应该是v_clk吗,即v_clk会参与到路径时序的计算当中吗,还是只是充当一个input_delay的作用,没有图,抱歉,求解答,

ps.可能是对virtual clk还不是特别会用

网友:
v_clk 会参与到端口路径的计算中, 保证虚拟时钟和实际时钟周期,相位相同的情况下, DC中你可以认为只是充当约束input/output delay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之前帖子对set_input_delay的解释是指 该输入信号是在时钟沿后多长时间到达模块的port上。这是指从PAD到模块的port上吗,模块里面不是也有一段距离才到reg上吗,希望给予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
如果你做的是chip level可以那样理解, 一般情况下input delay表示的是从前一级flipflop的clock pin经过组合逻辑到input port的这段时间. 可以认为这段时间通常是估算的, input delay 跟你说的模块里面的那段时间没有关系. 模块里面的那段时间是可以真实反映在timing report里面的. 不是估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