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自己手动写的Ram如何做逻辑综合,求大神们指教~~~~~

楼主(2017-05-23):
我自己手动写了一个Ram,可是我用Dc做完逻辑综合后网表上是用寄存器搭建的,这是怎么回事???急需大神们指教~~~~。

网友:
on chip ram 是memory compiler 生成的, RTL 写的都是flop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dule ram256x4(

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w_en,

       input
        wire
        r_en,

input
wire [7:0]        w_addr,

input
wire [7:0]        r_addr,

input
wire [3:0]        data_in,

output      reg  [3:0]        data_out

);

reg [3:0] mem[255:0];            //定义一个二维的存储体

always@(posedge clk)            //写数据
  if(w_en)
    mem[w_addr] <= data_in;

always@(posedge clk)            //读数据
  if(r_en)
    data_out<= mem[r_addr];

endmodule
我是这么手动写的,结果dc综合后看网表时都是用寄存器搭建的,你的意思是用软件直接生成吗,那我为什么这么写综合不成ram?
求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么写,综合出来就是寄存器搭建的。
如果要使用sram,需要用memory compiler生成,RTL设计再来调用,DC综合时使用SRAM的db文件作为hard block。

楼主:
回复 4# 杰克淡定 谢谢您的回复,如果我把ram改写成ROM也是用同样的方法综合吗?也是用到memery compiler生成吗?

网友:
flop 搭建ram 太浪费了

楼主:
回复 6# xyx10021 您好,那我应该怎么办了?我是手动写了一个ROM并且做了初始化,
module  Rom16x32(sclk,r_en,raddr,rdata);
input   wire            sclk;
input   wire            r_en;
input   wire   [4:0]    raddr;
output  reg    [15:0]   rdata;
reg     [15:0]  Rom[0:31];
//////
always@(posedge sclk)
        if(r_en)
                rdata<=Rom[raddr];

initial
        begin
                Rom[0]<= 16'b1000_1011_0100_1010;
                Rom[1]<= 16'b0010_1010_0110_1011;
                Rom[2]<= 16'b1110_1011_0100_1010;
                Rom[3]<= 16'b1100_1011_0100_1000;
                Rom[4]<= 16'b1000_1011_0110_1010;
                Rom[5]<= 16'b1000_1011_0100_1001;
                Rom[6]<= 16'b0000_1011_0100_1010;
                Rom[7]<= 16'b1000_1011_0110_1010;
                Rom[8]<= 16'b1010_1011_0111_1110;
                Rom[9]<= 16'b0000_1011_0100_1010;
                Rom[10]<=16'b1010_1011_0100_1100;
                Rom[11]<=16'b1000_1011_0100_1010;
                Rom[12]<=16'b0101_0101_1010_0101;
                Rom[13]<=16'b1000_1011_0100_1011;
                Rom[14]<=16'b1000_1011_0100_1010;
                Rom[15]<=16'b1100_1011_0100_1010;
                Rom[16]<=16'b1000_1011_0100_1010;
                Rom[17]<=16'b1000_1011_0100_1010;
                Rom[18]<=16'b1000_1011_0100_0010;
                Rom[19]<=16'b1000_1011_0100_1010;
                Rom[20]<=16'b1000_1011_0100_1011;
                Rom[21]<=16'b1001_1011_0100_1010;
                Rom[22]<=16'b1010_0101_1010_0101;
                Rom[23]<=16'b1000_1011_0100_1010;
                Rom[24]<=16'b1000_1101_1010_0101;
                Rom[25]<=16'b1000_1011_0100_1010;
                Rom[26]<=16'b1010_1011_0100_1010;
                Rom[27]<=16'b1000_1011_0100_1011;
                Rom[28]<=16'b1010_1011_0100_1010;
                Rom[29]<=16'b1000_1011_0100_1010;
                Rom[30]<=16'b1001_1011_0100_1010;
                Rom[31]<=16'b1000_1011_0100_1110;
        end

endmodule
这会综合成什么呢?我觉得也会用寄存器搭建的。怎么做才能综合出ROM?????
求大神赐教~~~~~~~

网友:
你这个是不能综合的。下面的才行。
Rom会按照组合逻辑综合。也就是说芯片tape out之后,基本上很难改了。
小的rom就按照这种方式来做。如果是大的rom,还是用memory compiler 做吧。

module  Rom16x32(sclk,r_en,raddr,rdata);
input   wire            sclk;
input   wire            r_en;
input   wire   [4:0]    raddr;
output  reg    [15:0]   rdata;
reg     [15:0]  Rom;
//////
always@(posedge sclk)
        if(r_en)
                rdata<=Rom;

always @(*)
case(addr)
    0:Rom = 16'b1000_1011_0100_1010;
    1:ROm = 16'b0010_1010_0110_1011;
    2:ROm = 16'b1110_1011_0100_1010;
    3:ROm = 16'b1100_1011_0100_1000;
    4:ROm = 16'b1000_1011_0110_1010;
    5:ROm = 16'b1000_1011_0100_1001;
    6:ROm = 16'b0000_1011_0100_1010;
    7:ROm = 16'b1000_1011_0110_1010;
    8:ROm = 16'b1010_1011_0111_1110;
    9:ROm = 16'b0000_1011_0100_1010;
    10:ROM = 16'b1010_1011_0100_1100;
    11:ROM = 16'b1000_1011_0100_1010;
    12:ROM = 16'b0101_0101_1010_0101;
    13:ROM = 16'b1000_1011_0100_1011;
    14:ROM = 16'b1000_1011_0100_1010;
    15:ROM = 16'b1100_1011_0100_1010;
    16:ROM = 16'b1000_1011_0100_1010;
    17:ROM = 16'b1000_1011_0100_1010;
    18:ROM = 16'b1000_1011_0100_0010;
    19:ROM = 16'b1000_1011_0100_1010;
    20:ROM = 16'b1000_1011_0100_1011;
    21:ROM = 16'b1001_1011_0100_1010;
    22:ROM = 16'b1010_0101_1010_0101;
    23:ROM = 16'b1000_1011_0100_1010;
    24:ROM = 16'b1000_1101_1010_0101;
    25:ROM = 16'b1000_1011_0100_1010;
    26:ROM = 16'b1010_1011_0100_1010;
    27:ROM = 16'b1000_1011_0100_1011;
    28:ROM = 16'b1010_1011_0100_1010;
    29:ROM = 16'b1000_1011_0100_1010;
    30:ROM = 16'b1001_1011_0100_1010;
    31:ROM = 16'b1000_1011_0100_1110;
        endcase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