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寄生参数提取问题

楼主(2017-05-23):
我在做寄生参数提取时,碰到如下错误,但是又不影响我接下来的操作,只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现在碰到了,想问问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错误出现的原因?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是有影响的,我提取出来的文件没有输入输出端口,求解决办法!!!

网友:
没有看懂楼主所谓的出现“错误”是什么,不过第三行命令似乎“-pdb”应该是“-fmt”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运行图中第二条命令时,出现“段错误”那三个字,正常情况是没有的,这个错误导致我后面提取出来的文件中失去输入输出端口,只有电源和地。第三句是我运行了两遍第二句,-fmt是第三句命令,我还没运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了解!建议检查一下第一行命令中“/svdb/diyf.sp”的“diyf”是不是你目前run的cell primary name。
还有就是,我这边的习惯会把run xrc的三行命令写在一个文件里边(比如说:run.csh),改其权限为可执行,然后用命令“run.csh”来执行。系统默认会在第一条命令执行完毕后执行第二条,再第三条。因为涉及到执行的先后顺序,看楼主的截图第一条命令似乎没有跑起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