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 2016.3与modelsim联合仿真

楼主(2017-05-23):
modelsim 版本为10.4在进行联合仿真的时候都是在vivado中tools ---compile simulation libraies.设置好,然后点compile,等了老半天结果出了一个错误,如上图所示。网上的教程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样解决啊。

网友:
你好 可能是modelsim跟vivado版本不兼容,我之前用vivado16.4和modelsim10.0d也是编译出一个错误,不过也能对付仿真,出错那个只要不用到还是可以仿真。
建议看看16.3的release note,可能是要求兼容modelsim10.5c。编译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非常有用。我再试试一个高版本的model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