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s做loadpull时谐波阻抗如何设置?

楼主(2017-05-23):
(图片)

网友A(2017-08-22):
我一般把不需要的都设成0,但是我觉得这样不对,不知道怎么设置比较合理。

网友:
需要迭代获得,直到error不变为止

网友B:
Agilent(现在叫KeySight了)推荐的是把谐波反射系数的模,即|Gamma|设到0.99(即接近于1),然后扫描其相位。

我一般把不需要的都设成0,但是我觉得这样不对,不知道怎么设置比较合理。
引用 网友A:

网友C(2021-07-29):
引用 网友B:
Agilent(现在叫KeySight了)推荐的是把谐波反射系数的模,即|Gamma|设到0.99(即接近于1),然后扫描其相 ...

你好,可以详细解释下为什么可以固定模到接近1然后扫描相位吗?我现在想不通这里面的原理,感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可以详细解释下为什么可以固定模到接近1然后扫描相位吗?我现在想不通这里面的原理,感谢解答!
...

就是找最worst case呗,稳定性的最worst case一定处在负载smith圆的某一个边界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