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有ABC三个option,版图如何处理啊

楼主(2017-05-24):
如题,电路有ABC三个option,版图如何处理啊

网友:
Metal option?这个应该是预留metal便于FIB或者ECO等目的。
如果是为了FIB,从成本和可实现性等因素考虑,建议用靠上层一些的metal做,连接点不要相距太远,且连接点上方再往上的metal要净空
如果是为了ECO,需要评估后期ECO最有可能动到的metal layer,然后用这层做metal option,确保ECO只改这一层就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设计者是这样回复我的:应该可以为opta/b/c各建一个器件和响应的标示层次,这样可以不修改电路的情况下实现三种option的lvs和版图这个标示层次是哪个,标示ABC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什么是ECO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是要做A、B、C三个版本?然后用个表示层写个text来识别?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随便用metal在其旁边写个polyggon text(就分别为A、B、C好了),也可以直接写text,不是polygon,甚至用dummy layer,只是这两种方式在JDV的时候看不到,不能再次确认使用的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B:

  Engineer Change Order,也就是“改版”。

网友:
回复 网友B:

ECO一般都是底层的  OD PO plus之类的都不会动,只动到metal的layer,其实这样是为了节省流片的成本,因为流片的时候就是一层一层铺的,多用到一层要多很多钱,应该是这样子的,欢迎大神指教。

网友:
原来ECO可以Engineer Change Order叫改版,谢谢亲的解答!

网友(2021-06-22):
君海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主攻 FIB ....

网友(2024-05-3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设计者是这样回复我的:应该可以为opta/b/c各建一个器件和响应的标示层次,这 ...

请问,各建一个器件和响应的标识层次这个是怎么操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