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仿真不收敛

楼主(2017-05-24):
目前我在做一个sigma delta调制器,利用pss+pnoise仿真其第一级积分器的噪声时,仿真不收敛,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让pss仿真收敛吗,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当然不会收敛啊,输出不是个周期性的东西。 你可以直接仿真tran,把输出数据做fft, 最好是放到matlab里画一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也用过transient noise仿真电路噪声,结果SNR比之前减少了20dB,我现在的目标就是降低电路噪声,可是从transient noise仿真结果中无法看到噪声主要来自于那些管子,所以要利用pss+pnoise仿真,找到噪声源,但是仿真不收敛,我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请问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开始理解错了,以为你只是想看SDM的噪声。。。
我现在的理解你是想看ADC里其他block的噪声贡献?
对于你这种情况,求教了一下别人。 两种方法: 1. 手动打开或者关掉某个管子的噪声,跑tran,输出结果做dft,速度很慢,也很麻烦;
2,单独仿各个block的噪声,从这里可以看出block里面各个管子的贡献,然后搭建行为级的仿真,行为级里加各个block的噪声;

一般推荐第二种,这个也是以后做design的一种能力。。。。。。

网友:
pss仿真器件多了不容易收敛,可以试试除了对其噪声感兴趣的模块外,其它部分尽量用理想模型代替,减小器件规模,或许会提高收敛的概率。
另外,选用较新版本的仿真器也可以提高收敛概率,我遇到的一个例子是同一个电路用mmsim12仿真不收敛,换成mmsim15就收敛了。

网友B:
pss里面有一个参数steadyratio, 把这个改大点 比如1.25 或者1.5, 会帮助收敛。 而且你应该是sc的积分器--否则也不用pss了。 你可以在你Hold的时候保存一个dc operation point,直接作Noise,这样不会有收敛的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在pss设置中选择了moderate之后,再仿真就收敛了,谢谢各位

网友(2021-12-06):
更改仿真精度结果会有大的影响吗?

网友(2022-06-07):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在pss设置中选择了moderate之后,再仿真就收敛了,谢谢各位 ...

你原来是liberal吗

网友(2022-10-26):
请问楼主的测试电路是只有积分器这个模块还是在完整的adc里用pss+pnoise测积分器噪声,希望能分享一下测试方法

网友(2024-04-28):
引用 网友B:
pss里面有一个参数steadyratio, 把这个改大点 比如1.25 或者1.5, 会帮助收敛。 而且你应该是sc的积分器-- ...

请问steadyratio 是什么意思?是越大越好吗?

网友:
啊 DSM不能收敛的呀  收敛了就出问题了  DSM没有固定周期不能用pss  所以小数锁相环都不能用pss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