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多电压域PVT仿真

楼主(2017-05-24):
如题,我的一个电路中有两个电压域,1.8V和0.8V,在PVT仿真时,两个电压的波动方向是一致的吗?需要考虑1.8V -10%和0.8V +10%这种情况吗?
如果考虑的话电路设计难度会很大,希望大家给些意见

网友:
我觉得要考虑这两个电压域是怎么产生的,如果是完全独立的,那么正常而言是应该分开考虑,除非是片内之间有关联。另外,如果对电源电压要求这么苛刻,又是片外供电,则需要对系统提出相应要求。

网友: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取决于你能不能确定你的电源质量
比如你LDO供电,又没有大的负载瞬态  基本上可以认为是dc值吧
但是如果用的是很脏的电源 或者电源不明确的  那就要考虑分别向上向下变化了
只能通过设计来保证电路强壮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DCDC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常0.8V电源波动应该按多少考虑啊?我们这甚至要去按15%考虑,合理吗?

网友:
一般来说两个电压是独立不相关的,也就是说四种组合hh,ll,hl,lh都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