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553B RT to RTs(广播)传输测试问题

楼主(2017-05-24):
测试1553B RT to RTs(广播)传输功能,测试激励大致如下:首先BC发出广播接收指令(RT_Addr:5'h1f,Dirction:1'b0,Sub_Addr:5‘h1,Word_Cnt:5'b1),而后连续的发发送指令(指定RT_A的Addr为5'h05,Dirction:1'b1,Sub_Addr:5‘h1,Word_Cnt:5'b1)。所有RT按照RT to RT(非广播)的配置进行初始化。    问题:RT_A接收到上述指令对以后,RT的接收状态一直停留在响应第一个指令,而不响应第二条发送指令,请问RT_A本身是需要什么特殊(不同于其它接收RT)配置,还是.....?

网友(2017-07-13):
详情可以电话沟通。或者邮箱可以发个我们的资料您看下。
正鸿航科-唐

网友:
有使用说明书 可以看下

网友:
或者可以详细发#邮#件 13734158#qq

网友(2017-10-12):
这肯定跟使用的IP有关系,1553B没有明确规定到这样的协议吧,我也才完成1553B的模块设计,不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楼主(2019-09-07):
谢谢各位,发帖后,一周内问题已解决。

网友(2021-12-15):
看此贴的人不少哦,楼主居然不解惑?

测试1553B RT to RTs(广播)传输功能

这个测试需求本身是成立的。

首先BC发出广播接收指令(RT_Addr:5'h1f,Dirction:1'b0,Sub_Addr:5‘h1,Word_Cnt:5'b1)

广播RT-->RTs消息指令对的第一条指令是广播接收指令,这里也没问题,此处要求所有支持广播接收的RTs的1号子地址接收31个数据,接收指令本身无问题。

而后连续的发发送指令(指定RT_A的Addr为5'h05,Dirction:1'b1,Sub_Addr:5‘h1,Word_Cnt:5'b1)

此处编辑的发送指令:要求5号专有地址的RT发送1号子地址的31条数据,指令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上一条广播接收指令后连续的发发送指令。估计出这个问题主要有这些方面:
1)1553B总线的广播消息是一个发送者(可以是BC、也可以是RT)发送一次,所有支持广播接收的RTs接收,是一次单点-->多点的传输,不是单点-->单点的轮询多次传输,我想这就是楼主连续发发送指令的原因;
2)1553B总线是命令/响应型总线,总线信息传输以消息为单位,每条消息一定由BC发起,但此消息传输的数据源和目的不一定是BC,这就是RT-->RT的传输。这里有个概念,每条成功的消息一定有两方参与,BC发起并管理消息;RT响应消息。
3)1553B总线属于最大限制的保守总线,意思只允许在总线上传输规范规定的共计10种消息格式。这不是一个规范没有明确禁止就可以干的总线,而是一个只能干规范明确允许的事儿的总线

正确的广播RT --> RTs传输测试,BC以无字间隔的方式(RT_Addr:5'h1f,Dirction:1'b0,Sub_Addr:5‘h1,Word_Cnt:5'b1)+(指定RT_A的Addr为5'h05,Dirction:1'b1,Sub_Addr:5‘h1,Word_Cnt:5'b1)发送出去,关闭发送,然后RT_A在BC发完指令字后按规范规定的4~12us内发出状态字和连续的数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