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的basic库的cds_thru的功能是什么?

楼主(2017-05-24):
刚看到人家做的一个设计,里面有一个元件是cds_thru,请问这个功能是什么?或者有没有basic的技术文档可以上传下?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搜索帮助文档,提到这个cell是through cell,可以把两个pin短路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看的技术文档是cadence的help文档吗?我查到的知识analoglib的技术文档,没有查到basic的技术文档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在analogLib的参考手册里面,我用的是$cds_root/tools/bin/cdnshelp, 在里面搜索,有关cds_thru的信息在好几个别的文档中有提到,你自己可以试试。

网友(2019-09-23):
赞一个,回答的信息很有用

网友C(2021-06-08):
这个是使两个PIN SHORT的符号

网友D(2023-05-23):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使两个PIN SHORT的符号

请问物理上实际是short的吗?过lvs ok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物理上实际是short的吗?过lvs ok吗

物理上就是short,可以过lvs,但会报PIN短路的提示。

网友(2023-07-20):
引用 网友C:
物理上就是short,可以过lvs,但会报PIN短路的提示。

已经用上了,thx

网友(2024-11-20):
请问大佬们版图上面我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