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好问的我又来了,关于Vivado的逻辑分析仪使用!!!!

楼主(2017-05-24):
想抓取触发后的几个数据,有两种方式实现:一个是增加存储深度;一个是降低采样频率。
对于存储深度,Vivado的ILA最深能到13万多数据,我采样需要2^23个数据,明显不够。
对于降低采样频率,我尝试将100M的频率降低到1Hz,但是出现问题,采样频率太低,低于了ILA要求。
基于前面两种情况,怎样采样到触发后的几个数据呢?求大神帮帮忙了,想了很久,试了很久。。。。

网友:
怎么需要这么多数据 ?2^23=8388608 数据位宽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23位宽,其实不需要,只是想把复位信号有效后的几位取出来就好,但是板子主频100M,按键触发一下就是几千个数据之后了,并不是开始的那几个数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抓按键信号的跳变 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使用波动开关触发的,从低拉高的,这个和按键触发有区别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你直接在 逻辑分析仪上提前设置 信号的跳变作为触发,就能抓到触发时候的数据

网友(2017-08-31):
回复 网友B:

网友:
你可以试试多个窗口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