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不比较

楼主(2017-05-24):
请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看一下 spi的 top cell name和你的layout是不是没对上,还有,貌似你的p/g的name,是不是都没有填。

网友:
信息不全 如何诊断呢

网友:
先确认topcell name是正确的,然后确定电源地没有短路,在确定标注端口没有问题,在确定是不是软连接问题,在确定你的电路check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试

网友:
看下calibre的log文件,会有error报错,not compare原因有很多,但是从layout和source两方面看应该很快就可以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