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 验证 standcell 电源地出现undriven

楼主(2017-05-24):
各位大牛:            最近项目中做PNR后面的Formality 验证中出现下面几个问题:
    项目设计里面带有两个模拟的IP和一个控制器模块。
   1: 用综合后的netlist 和rtl对比,对比结果没有问题(中间有读入工艺厂的标准单元库)。
   2: 用pnr后的netlist 和综合过后的netlist 做对比,(DC之后的netlist设置为Reference/PNR 之后的netlist 设置为              Implamentation),这个时候出现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报告Implementation 里面的standcell 会出现VDD/VSS的pin, 而且是undriven的, 这样cell的输出也就是X,这样每一级都是x,导致对比失败。
            问题1: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查了手册也没有查到怎么解决的方法?
            问题2: 为什么pnr 和综合之后的netlist 对比会有VDD/VSS 的undriven? 为什么DC之后的netlist 和rtl对比就没有、VDD/VSS的pin的错误报告?
             望大牛们解答, 谢谢

网友:
要后端PR吐不带power/gnd的网表给你即可

楼主:
后端是我自己做的, 导出的netlist 是不带VDD/VSS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如此,VDD/GND从哪里冒出来的?db文件读错了?确认formality读的是DC综合时使用的db文件

网友(2025-05-16):
看看是通过什么方式mapping的,是通过读db还是verilog,如果golden就是undriven,说明这个pin没有用上,是不是你提供的mapping file里面带上了PG pin。如果带上了,需要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