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MIC55LL的IO供电设计问题

楼主(2017-05-24):
请教做过SMIC65/55设计的大牛们,纯数字逻辑的芯片设计。IO的供电CELL主要有PVDD1、PVDD2、PVSS1、PVSS2、PVSS3。
Pre-driver是外围的,2.5/3.3V;Post-driver是给Core供电的,1.2V。

那么,对Core的1.2V供电,是IO自己具备LDO的能力,完成2.5/3.3到1.2V的转换,还是需要外部供电1.2V?

或者说,PVDD1、PVDD2的pad,是不是都要连接到电源?是都连2.5/3.3V,还是一种连3.3,一种连1.2V?

望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
对core供电的电源pad,是要外部接1.2V的电源的,内部并没有LDO。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有一款芯片把PVDD1和PVDD2都接到2.5V了,居然还能工作,岂不是运气好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一款在SMIC流的180nm的片子,封装时只bond了PVDD1和PVSS1(给Core的),直接给的3.3V电压,居然也能跑……

网友:
楼主,你把1.2V电压接到2.5V上,你够厉害的。1.2V需要外部专门的1.2V电源提供的。

网友:
来抛下砖,

楼主所说IO core都接2.5V情况,是否可以工作呢?是有可能的,因为IO设计,高压区域是高压器件,低压区域使用低压器件,其实只要求低压器件能够耐2.5V电压就可以,因为此时IO区域的低压电源环和高压电源环都有电位2.5V。而且低压一般不会给模拟等对于电压敏感的电路。数字部分可能在不同电压下性能有影响,所以我猜测楼主的片子时序应该很宽松。
如果只是给core供电3.3V的情况,相当于core 电源环3.3V,而IO环浮空。而在电路设计中,在低压环 向着高压环方向有可能采用二极管级联结构保持静电泄放通路。这样,如果采用1个二极管(压降假设0.6V)的情况下,则core:3.3V IO:2.7V,其实也不是没可能工作。具体电位需要参考IO库具体电路实现方法。

当然,说一千道一万,楼主下次先看看相关的manual,千万别这么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好奇的是,IO环悬空下,LVS是怎么做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PVDD2没有接出去?

网友:
电源接错,还可以用?

网友(2018-07-10):
想问下PVSS3是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