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Verilog中如何对一个文件中的数据一个一个读取,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7-05-24):
用verilog语言实现在TXT文件中一个一个的读取二进制码,赋给一个变量。

网友:
用$fscanf 或者$fread

网友(2018-05-17):
好的,多谢,试试

网友:
fd=$fopen(TERGET_FILE_PATH,"r");

            if(fd==0)begin
                //
                $display("File Open Error!!!!!");
                //
                disable FILE_READ_SEQ;
            end else begin
                //
                $display("File Open OK");
            end

            //
            //-------------------------------
            begin:FILE_LOOP
                forever begin
                    //
                    if($feof(fd) != 0)begin
                        $display("File End !!");
                        disable FILE_LOOP;
                    end

                    @(posedge i_clk);
                    rtn=$fscanf(fd,"%b %h\n",bin_dat,hex_dat);
                end
            end

            //-------------------
            $fclose(f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