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DC综合时候添加约束文件的一些错误

楼主(2017-05-24):
请问当出现如下错误的时候,我应该从哪里入手查错呢?
当添加moore.con约束文件的时候,报错信息如下

source ../script/moore.con
Error: Cannot find the specified driving cell in memory.   (UID-993)
Error: Can't find lib_pin 'UofU_Digital/INVX4/A'.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library_cell_pin>'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以下是moore.con的内容

create_clock -period 10.0 clk
set_driving_cell -library UofU_Digital -lib_cell INVX4 [all_inputs]
set_input_delay 0.5 -clock clk [all_inputs]
set_output_delay 0.5 -clock clk [all_outputs]
set_load [load_of [format "%s%s%s%s%s" UofU_Digital "/" INVX4 "/" A]] [all_outputs]
set_fix_hold clk
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all -buffer_constants

网友:
我猜測應該是 INVX4 的input pin 不是A

网友:
Error: Can't find lib_pin 'UofU_Digital/INVX4/A'. (UID-109)
就是找不到这个Pin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不到那就去lib里看看pin名字咯,不叫A,是不是叫I之类的

网友B(2022-06-17):
请问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我也是出现can't find pin的情况,但是我是用GUI界面设置的,他是自动识别的,应该不会出错吧。所以想问问您是咋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我也是出现can't find pin的情况,但是我是用GUI界面设置的,他是自动识别的,应 ...

是因为那个pin不存在,名字写错了,换成对的就可以了,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还可以加入知识星球

网友:
get_lib_cell,看看INVX的pin叫什么名字

网友(2023-03-08):
如果cell和pin都核对正确后,依然找不到相应的pin和cell,那么有可能是memory中没有读入相应库,需要link之后才能将库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