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两个dc综合的问题

楼主(2017-05-25):
1.  我加载了wire load model, Net Interconnect area: 80267 这个面积指的是metal的面积么,怎么会这么大,合理么?
2.   加载了wire load model后,能在report_timing里看到slack减小了,是因为dc分析时序时加入了rc delay么?但我看sdf文件里interconnect delay还是0,这是为什么?
3.   下面是 transition violation,我设置的是set_max_transition 1.6 [all_inputs], 但这个net不连input啊,dc怎么会约束net的max_transition为1呢?而且dc不是应该自动加buffer么?

****************************************
Report : constraint
        -all_violators
        -verbose
Design : risc_cpu
Version: K-2015.06
Date   : Wed May 24 23:43:48 2017
****************************************

    Net: register/n10 (dont_touch)

    max_transition         1.00
  - Transition Time        1.48
  ------------------------------
    Slack                 -0.47  (VIOLATED)

    List of pins on net "register/n10" with transition violations :
   -----------------------------------------------------------------
                             Required        Actual
                            Transition     Transition       Slack
   -----------------------------------------------------------------
       PIN :   register/U15/A
                                1.00           1.47          -0.47  (VIOLATED)
       PIN :   register/U19/A1N
                                1.00           1.47          -0.47  (VIOLATED)
       PIN :   register/U28/A1N
                                1.00           1.47          -0.47  (VIOLATED)
       PIN :   register/U29/A1N
                                1.00           1.47          -0.47  (VIOLATED)
       PIN :   register/U30/A1N
                                1.00           1.47          -0.47  (VIOLATED)
       PIN :   register/U31/A1N
                                1.00           1.47          -0.47  (VIOLATED)
       PIN :   register/U32/A1N
                                1.00           1.47          -0.47  (VIOLATED)
       PIN :   register/U33/A1N
                                1.00           1.47          -0.47  (VIOLATED)
       PIN :   register/U34/A1N
                                1.00           1.47          -0.47  (VIOLATED)
       PIN :   register/U12/Y
                                1.00           1.47          -0.47  (VIOLATED)

    Design: risc_cpu

    max_area               0.00
  - Current Area       82651.29
  ------------------------------
    Slack              -82651.29  (VIOLATED)

1

网友:
1、DC综合使用zero wire load model就可以了,DC时不用考虑线延时,面积也只包含cell面积,具体可以通过report_area报告查看;PR后的带上RC参数的时序报告就是准确的时序,包含了线延时。
2、你的max transition只约束了input,其他的没有约束到,工具可能使用了默认值。set_max_transition X $TOP_DESIGN_NAME 可以把整个design都设置上,input的transition如果需要可以再单独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