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中lock-up latch control的插入

楼主(2017-05-25):
求助一下,关于DFT中lock-up latch的问题。请问lock-up latch control是怎么插入的?

网友:
在insert_dft之前,设置 set_scan_configuration -add_lockup true -lockup_type lat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多谢回答,但是我想知道的是lock-up latch conctrl是怎么插入的,这是控制插入的lock-up latch是否对时钟敏感的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