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NW没有包围住PP

楼主(2017-05-25):
看见TSMCN40的低压STDcell NW并没有整个包围住PP注入。如图。这样是减少漏电还是增大了漏电?其实并不确定这样做有没有问题?求各位大神解惑...... 1495684446(1).jpg

网友:
NW 和 PP 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一个是阱,一个是浅掺杂;一个N型,一个P型,似乎两者没有关系的哇!

楼主:
看来基础知识太差了....

网友:
额,这俩有毛线关系

网友:
如果是NW与P active的话就有DRC问题了,但你说的是PP注入有毛线关系

网友:
可以不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