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 bandgap 温度系数 ppm

楼主(2017-05-25):
温度曲线

温度曲线

核心电路图

核心电路图

在上图的温度曲线中:
tt工艺角下温度曲线为抛物线,温度系数约为10ppm,而在ss或ff工艺角下,其温度曲线为下降或上升的曲线,其温度系数约为40ppm.
请问,该调整什么参数使在三个工艺角下都近似为抛物线?

网友:
那就不要输出在810mV,换一个电阻比例

楼主:
工艺为smic 0.18u 3.3v

网友:
要不改改结构吧,用教科书上的结构比较可靠

网友:
要不换换三极管的模型试试。我最近也在调一个bandgap,也是采用换三极管的模型的方法。不过电阻也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