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神知道什么是深n阱,最好能介绍下作用,谢谢了

楼主(2017-05-25):
哪位大神知道什么是深n阱,最好能介绍下作用,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DNW是在NWELL下面还有一层N-注入,主要作用是做隔离,在隔离DNW里面MOS,一般射频和对噪声比较敏感的芯片会采用深井工艺,

网友:
看看 工艺文档 里面会有详尽的介绍的

网友:
我是这么理解的:比如你NW提供一个阱电位,DNW提供一个单独的不同的阱电位,两种阱可以分别做不同要求的MOS管,所以就是隔离的作用

网友:
看工艺吧,TSMC 的 DNW 位于NW 下面,必须通过NW才能连接电位

网友A:
深N阱(DNW)可以理解为在P-sub上面隔离出来的一块独立区域,里边可以做需要的device,有与外界隔离的作用。于一般的PMOS而言,可以通过放在不同的NWELL里面来相互隔离;而对NMOS而言,它们的well(P-sub)会通过wafer的p-sub short在一起(因为都是P型),相互串扰,互相影响。DNW里边的P-sub与外界的P-sub是隔离的,因此能削弱相互之间的影响。因为这个阱比一般的N well要深很多,所以称为deep N well。除了电位上的隔离,比如说有好几种地电位(0V、-3.3V、-6V等),一般会把害怕被别的模块影响(reference电路、temperature sensor等)或者怕会去影响别的模块的IP(PLL、OSC等)放在DNW里面。

网友(点评):
讲的很详细了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B:
顺便问一下,除了TSMC工艺,其他工艺的DNW也要nwell才能接电位么?

网友C(2018-02-26):
回复 网友B:

smic的和gf的都是通过Nwell连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DNW 可以在PSUB工艺中实现不同的P-WELL衬底电位。 DNW 需要通过NWELL/NMOT这些浅结/高浓度的N注入跟METAL做连接。

网友:
回复 10# 夏雨123 华宏宏力也是这样的。

网友:
深N阱在高压器件中也会用到,提高管子耐压值

网友(2019-08-05):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下,除了TSMC工艺,其他工艺的DNW也要nwell才能接电位么?

从原理上是必须要用NWELL去接DNWELL的,因为DNWELL是高能量低浓度的N+注入,NWELL是中等能量低浓度的N+注入,只是深度不一样,所以必须用NWELL去连接DNWELL;NWELL的电位是由高浓度低能量的N+形成欧姆接触被接到高电位的。

网友(2020-05-26):
4楼,8楼,17楼正解。

网友D(2020-12-09):
想请问一下版图方面的知识,加入我画了一个DNW管子,外面加一圈p环的guardring接低电位,再加一圈N环的guardring接高电位,再加一圈的p环的guardring接低点位  。和我直接加N环guardring接高电位 对隔离有什么不同呢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smic的和gf的都是通过Nwell连接的。

我用的gf018BCD工艺,DNwell是可以直接接电位,不用通过Nwell

网友F:
你可以理解成一个碗,用DNW做碗底,HVNW做碗壁,碗里是pwell,就可以放不同于psub的GND了

网友:
深N阱,一般常用于高压器件,作用是隔离噪声

网友(2021-06-29):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gf018BCD工艺,DNwell是可以直接接电位,不用通过Nwell

S是的呢

网友(2021-09-27):
引用 网友D:
想请问一下版图方面的知识,加入我画了一个DNW管子,外面加一圈p环的guardring接低电位,再加一圈N环的guar ...

同问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只知道外面打一圈n-WELL接高电位,不知道交替打的作用

网友:
其他工艺的DNW也要nwell接电位

网友:
我的理解是:深N阱就是将各个Nmos隔离开来的一种工艺,可以减少器件之间的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下,除了TSMC工艺,其他工艺的DNW也要nwell才能接电位么?

dnwell 各家大同小異,差在rule

网友(2021-10-28):
引用 网友A:
深N阱(DNW)可以理解为在P-sub上面隔离出来的一块独立区域,里边可以做需要的device,有与外界隔离的作用 ...

大哥讲得真好,学习了呢

网友(2024-04-17):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理解成一个碗,用DNW做碗底,HVNW做碗壁,碗里是pwell,就可以放不同于psub的GND了 ...

很形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N阱(DNW)可以理解为在P-sub上面隔离出来的一块独立区域,里边可以做需要的device,有与外界隔离的作用 ...

网友G(2024-05-20):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理解成一个碗,用DNW做碗底,HVNW做碗壁,碗里是pwell,就可以放不同于psub的GND了 ...

dnw只隔离下表面是吗,侧壁的隔离还是要用上面的nw来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dnw只隔离下表面是吗,侧壁的隔离还是要用上面的nw来做?

你说的是BN吧,两个psub通过BN隔开,侧壁是通过TB隔离开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是BN吧,两个psub通过BN隔开,侧壁是通过TB隔离开

BN和TB分别是哪一层,这好像不是s家的叫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gf018BCD工艺,DNwell是可以直接接电位,不用通过Nwell

你好,我们也是GF180BCD,为什么DNWell接或不接都没报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又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2024-09-03):
引用 网友A:
深N阱(DNW)可以理解为在P-sub上面隔离出来的一块独立区域,里边可以做需要的device,有与外界隔离的作用 ...

学习了

                                        中外互译     >

  •        转中文

  •        转外文

  •        双显       高亮

  •        自动       语言

  •        右击       更新

  •        选词       引擎

  •        原文

网友(2024-11-09):
请问sdnw是什么呢

网友(2025-02-25):
在P-sub上面隔离出来的一块独立区域,里边可以做需要的device,有与外界隔离的作用。 给我一个邮箱, 我给你发材料,关注“芯芯有我”公众号, 我会写一个文章介绍

网友(2025-09-15):
引用 网友A:
深N阱(DNW)可以理解为在P-sub上面隔离出来的一块独立区域,里边可以做需要的device,有与外界隔离的作用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