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得到thd(总谐波失真) VS frequency(频率) 的曲线。

楼主(2017-05-25):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得到thd(总谐波失真) vs output power(输出功率),输出功率可以由负载上的电流和电压来得到。我的问题是能不能把它作为横轴呢?
我们再看我的第一个问题,扫频率怎么扫呢?我用ac的话是扫变量还是激励的参数变量,我扫激励的参数是出来不了图的,而且它还有一个地方要填写的就是我们需要填写它的这个电路是工作在某个频率下,必填!晕~。
我的问题就两个
一、是如何扫描thd(总谐波失真) VS frequency(频率)?
二,如何得到thd(总谐波失真) vs output power(输出功率)?怎么把输出功率作为横轴,如果改变输入激励,一个个计算的话,太麻烦了,估计有其他的办法。
大神大神。

楼主:
自己顶个!thd 随频率变化的曲线。

楼主:
话说,其实这个有点复杂,THD函数就是和在一个频率下,和时间有关,去采样,出来一个值。可是频率在变化的话,不好做了就。

楼主:
因为THD本来就是个和时间有关的函数,然后要求它和频率有关系,频率变化。首先是由t->THD,其次是要一个f->THD的关系。这个不好做到啊,貌似可以用spec 中的变量扫描频率,可是一旦频率在变,时间怎么填写。。

楼主:
仿ac还是啥呢?仿ac的话,没法做thd公式的输入了。。

网友(2023-08-24):
兄弟这个问题有解了吗  我现在也被这个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