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esd204b接口

楼主(2017-05-25):
求助各位: 最近在调AD9371的jesd204b接口, 底层serdes是调用fpga gtx ip core,上层自己写的,fpga作为接收方。调试过程中发现奇怪问题:fpga 输出sync低电平,接收的数据是正确的"BCBC",然后把sync信号拉高, 接收到ILAS序列也是正确的,后面的用户数据也是正确,但是跑一会之后发现接收数据就出错了,出现大量 not in table指示; sync拉低拉高之后又能正常接收一会,然后是随机出错,sync不拉低则一直出现not in table,根本没发用。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相应经验,谢谢!!!

网友(2017-07-05):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o﹋

网友:
看不出来有什么错误啊,会不会是控制出了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的模拟参数设置有问题,无法适应高温情况。建议做ibert扫描

网友:
楼主最终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7-09-16):
信号质量有问题,导致传输错码,你的serdes传输是8b/10b编码传输,在接收端是8b/10b解码接收, 有效码字一定是在固定的8b/10b码表内的,否则serdes会报not in table错误,说明线上信号收到干扰产生了误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7楼,顺便这种现象见前辈有过,最后是优化了硬件方面的设计,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开发板还是自己设计的PCB、是否是同一类的问题。

网友(2018-01-30):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硬件问题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查不到原因。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是不是要查一下电器特性方面的情况,抓抓眼图,看看jitter啊什么的

网友(2018-08-17):
这个问题最终怎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