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VS错误

楼主(2017-05-25):
我在做LVS时出现如下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以及解决办法?谢谢! (C~X6T__04HZONT6ZDS)A.png

网友:
你的power/ground没有打text,或是你虽然打了,但是没有写到runset里面。建议check一下,或者可以试试把ABORT ON SUPPLY关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刚将标签层改了一下Matal-text,结果出现这个错误?这是怎么回事? EN4Q(VLPLN`DC$J`39ECLS4.png

网友:
信息量太小 没法判断啊

网友:
也有可能是power/ground短路了
同二楼所说:step_lvs options_ABORT ON SUPPLY勾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好像解决了,加了一层STCMOSID-dg,这个层是我调用mos管的时候就有的,当时觉得没什么用,就删掉了,可能是这个导致无法识别mos管了,现在我的LVS好像通过了,想请教一下,那个ERC错误还要不要管? 6DGFT93HA`NRC(FPW65DPXH.png

网友:
ERC问题应该也要处理,可能是电位接的不对

网友:
ERC 还是要稍微看一下 有些可以忽略

网友:
回复 网友C:

“Nothing in layout”可能原因:1、power/ground识别不到,text layer不对?runset 没有设定power/ground name?
2、layout 层次有缺失,trace不出device
3、runset用错
……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这个ERC可不可以忽略,因为ERC results File 那一项已经通过了,双击错误,它就是在版图的最外围加了一个矩形框,这个错误我看不懂是怎么回事,感觉电位没标错。。。

网友(2021-05-24):
楼主能具体说一下吗,遇到同样的问题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