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上的gate可以打孔么?

楼主(2017-05-25):
比如一个大一点的MOS管,我的gate连接metal的contact可以打在管子内部么?就是在active内部,会不会有沟道产生呢?还是只能打在gate边缘。

网友:
沟道上打孔 DRC 会报错吧

网友:
在里面打 不就 把POLY 跟ACTIVE 接起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active上的大块gate上打,但我也是觉得好像是会形成沟道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的,active gate contact metal重合在一起确实会把active和gate连接在一起

网友C:
首先解释一下一个误区,一般的工艺TSMC,SMIC,CSMC等等是不允许在active区域和poly交叠区域打polyCT孔的,即沟道形成区域打孔,因为这样会把active和栅极短接,造成短路 ,但是在一些特殊的工艺线中会存在poly CT打到active区域,他们中间会有一层阻挡层,为了节省面积和节约成本,他们会加一层阻挡,让二者不产生连接性,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你这个想法很大胆哦。

网友:
你试试ct打在中间位置,DRC和LVS的时候有惊喜~

网友:
肯定短路

网友:
先确定你的工艺,一些常用的工艺如CSMC,SMIC,TSMC等这样打孔肯定会出现POLY和ACTIVE短路的情况,并且DRC LVS肯定报错,但是在一些特殊工艺线还真就存在这种POLY孔放置于active内部的情况,并且不会造成短路,DRC LVS也不出现问题,是因为这种工艺线在POLY与active中间有做了一层隔离层(阻挡层),为了减少面积节约成本,还真的可以这样做,本人现在用的工艺就支持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严格禁止的

网友:
某些工艺确实支持这样的做法,增加了阻挡层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所有工艺都是禁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大神回帖,get了新技能,开心,赞!!!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也看到一个这样的照片,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懂了,谢谢但还是想问一下,是nmos和pmos的gate上都允许打cont吗?可以为什么只有一两个管子是这样画的,其它管子还是伸出来在poly上打孔,这样不是没有省到面积吗?能弱弱地问一下是哪家工艺这么牛吗

网友(2017-06-24):
看工藝決定可不可以,如果DRC , LVS 報錯,就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的,NMOS PMOS gate都可以打孔,但是只在特定区域才这么做,那个区域集成度相当高,其他区域还是在active外打poly ct,因为会减少成本,至于工艺线不好明说,涉及到专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这要看工艺,只要在poly和diff中间加一层隔离层就可以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请教下在里面打孔为什么会把gate和active连起来呢,active在poly下面,contact在poly上面,poly和active之间还有栅氧隔开的,怎么会连在一起?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问一下为什么CT在poly上面,那active在mos源漏处的CT怎么解释?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poly CT确实可以打在active内,前提是有隔离层

网友:
16nm工艺下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像这种可以打孔的工艺,在上面打孔,会不会影响器件的性能?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会的,甚至pdk里面就有这种做法。但在16nm工艺其实不是打孔,它在via0和poly、OD间多了一层layer,这个layer是可以放在poly的任何位置的。但一般只用在stdcell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因为有制作顺序啊,先有active 然后做栅,然后注入,再然后才是做contact,所以做contact 的时候栅已经在下面了,这个时候源漏上面并没有东西挡住所以contact 可以把源漏接出来,不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啊,但还会影响栅的开启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觉得会影响到管子的性能什么的,但是那个连接就不是很能理解了

网友:
一般是不允许的,就算你打孔了也会有DRC 和LVS错误。因为你的管子很大,建议你在poly两侧打孔,用metal连接起来。可以减小RC充电时间。

网友(2024-05-11):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这样觉得的,请问层主对这个问题有新的理解了吗

网友(2024-07-15):
这样打感觉会损伤栅氧吧,毕竟是比较关键的层

网友(2025-05-26):
引用 网友C:
首先解释一下一个误区,一般的工艺TSMC,SMIC,CSMC等等是不允许在active区域和poly交叠区域打polyCT孔的, ...

你好,请问你用的是什么工艺呀?具体是什么结构会这样呢?我现在反向看别人的就存在AA和GT叠在一起,上面还有CT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