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啊各位大佬关于HSPICE元件库的使用

楼主(2017-05-25):
我一共两个文件一个是我编写的程序 一个是元件库,还有一个图片是我仿真的截图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毕业设计 很急啊
.title OTA of bandgap ac simulation program
.SUBCKT OTA_bandgap Idc_10u gnda out vdda vin vip
MNM3  out net17 gnda gnda nch.1 w=6u  l=700  m=3
MNM1 net13 net13 gnda gnda nch.1 W=5u L=1u m=2
MNM0 net17 net13 gnda gnda nch.1 W=5u L=1u m=2
MPM4 out Idc_10u vdda vdda nch.1 W=3u L=1u m=6
MPM3 net17 vip net32 vdda pch.1         W=20u L=2000n m=4
MPM2 net13 vin net32 vdda pch.1         W=20u L=2000n m=4
MPM1 Idc_10u Idc_10u vdda vdda pch.1  W=3u L=1u m=4
MPM0 net32 Idc10u vdda vdda pch.1  W=3u L=1u m=6
CC0 out net9 1.1p
RR0 net9 net17 12k
.ENDS OTA_bandgap
X1 Idc_10u gnda out vdda vin vip OTA_bandgap
V1 vdda 0 3.3
V2 gnda 0 0
V3 vip 0 0.73 ac 1 0
v4 vin 0 0.73 ac 1 180
i1 Idc_10u gnda 3u
c1 out 0 0.2p
.noise v(out) v3 10
.option post accurate probe
.op
.temp 25
.ac dec 100 10 100Meg
.probe ac vdb(out) vp(out)
.probe noise inoise onoise
.end
.lib  'E:/018_Spice_model/ms018_vlp9.lib'MOS
这是工艺库的一部分MOS管的上面一行是我的存储路径,路径后面的(就是  ‘   后面的)MOS是不就是工艺脚名称?
.LIB MOS
*
***************************************************************
*                                                             *
*               3.3V NMOS DEVICES MODEL                       *
*                                                             *
***************************************************************
.MODEL nch.1             NMOS   (                    LMIN    = '1.207E-06-dxl'
+LMAX    = 2.01E-05        WMIN    = '1.183E-06-dxw' WMAX    = '1.9983E-5-dxw'
+LEVEL   = 49              TNOM    = 25              VERSION = 3.1
+ACM     = 12              LDIF    = 1.2E-07         HDIF    = hdifn
+RSH     = 82.2            RD      = 0               RS      = 0
+TOX     = toxn            XJ      = 1E-07           NCH     = 2.3579E+17
+LLN     = 1               LWN     = 1               WLN     = 1
+WWN     = 1               LINT    = 4E-08           LL      = 0
+LW      = 0               LWL     = 0               WINT    = 4E-08
+WL      = 0               WW      = 0               WWL     = 0
+MOBMOD  = 1               BINUNIT = 2               XL      = '3E-08+dxl'
+XW      = '1.5E-07+dxw'   DWG     = 0               DWB     = 0
+VTH0    = 'dvtn+0.536027' LVTH0   = 3.726466E-08    WVTH0   = -2.1316E-08
+PVTH0   = -2.460013E-14   K1      = 0.5246611       LK1     = -1.639613E-08
+WK1     = -5.031044E-08   PK1     = 2.211867E-14    K2      = 0.02709882
+LK2     = -6.586022E-09   WK2     = 5.785586E-09    PK2     = 3.435911E-15
+K3      = 0               DVT0    = 0               DVT1    = 0
+DVT2    = 0               DVT0W   = 0               DVT1W   = 0
+DVT2W   = 0               NLX     = 0               W0      = 0
+K3B     = 0               VSAT    = 95850.88        LVSAT   = 0.01310061
+WVSAT   = 0.0008223997    PVSAT   = -1.641506E-08   UA      = 3.196265E-11
+LUA     = -3.698079E-17   WUA     = -6.408507E-16   PUA     = 7.414642E-22
+UB      = 2.045354E-18    LUB     = 6.227287E-25    WUB     = 5.533028E-26
+PUB     = -1.805726E-30   UC      = 6.725734E-11    LUC     = 1.901776E-17
+WUC     = -3.996494E-17   PUC     = -3.876839E-23   RDSW    = 750
+PRWB    = 0               PRWG    = 0               WR      = 1
+U0      = 0.04660162      LU0     = 5.515446E-09    WU0     = -1.626703E-08
+PU0     = -4.134264E-15   A0      = 0.5017616       LA0     = 5.552729E-07
+WA0     = 6.615518E-07    PA0     = -5.219843E-13   KETA    = -0.008348037
+LKETA   = 2.403177E-08    WKETA   = 2.44925E-08     PKETA   = -3.102829E-14
+A1      = 0               A2      = 0.99            AGS     = 0.09736285
+LAGS    = 1.223815E-07    WAGS    = 1.607973E-07    PAGS    = -4.561918E-14
+B0      = 0               B1      = 0               VOFF    = -0.1432202
+LVOFF   = 3.766451E-08    WVOFF   = 2.755289E-08    PVOFF   = -1.641511E-14
+NFACTOR = 1.071551        LNFACTOR= -3.18949E-07    WNFACTOR= -3.166332E-07
+PNFACTOR= 4.241266E-13    CIT     = -7.628655E-05   LCIT    = 2.723331E-10
+WCIT    = 4.660042E-10    PCIT    = -4.03804E-16    CDSC    = 0
+CDSCB   = 0               CDSCD   = 0               ETA0    = 0.0002181413
+LETA0   = 4.893156E-10    WETA0   = -2.201543E-10   PETA0   = 3.379313E-16
+ETAB    = 1.65427E-05     LETAB   = -1.913991E-11   WETAB   = -2.072801E-11
+PETAB   = 2.39823E-17     DSUB    = 0               PCLM    = 0.1632291
+LPCLM   = 7.33948E-07     WPCLM   = 7.523777E-09    PPCLM   = -1.501737E-13
+PDIBLC1 = 1E-05           PDIBLC2 = -0.0001189527   LPDIBLC2= 3.04769E-09
+WPDIBLC2= 7.281391E-12    PPDIBLC2= -5.988417E-16   PDIBLCB = 0.138753
+DROUT   = 0               PSCBE1  = 4.710076E+08    LPSCBE1 = -47.68667
+WPSCBE1 = -72.788         PPSCBE1 = -1.725277E-05   PSCBE2  = 0.0001510638
+LPSCBE2 = -1.69574E-10    WPSCBE2 = -1.390941E-10   PPSCBE2 = 1.578688E-16
+PVAG    = 0               DELTA   = 0.01            ALPHA0  = 2.5E-06
+BETA0   = 20.7            KT1     = -0.2700492      LKT1    = -3.095004E-08
+WKT1    = 2.812907E-08    PKT1    = 7.879249E-14    KT2     = -0.04153765
+LKT2    = 2.524311E-08    WKT2    = 2.833375E-08    PKT2    = -1.608147E-14
+AT      = 2219.528        LAT     = -0.02686487     WAT     = -0.002395568
+PAT     = 2.596705E-08    UTE     = -2.065168       LUTE    = -4.132515E-07
+WUTE    = 4.668071E-07    PUTE    = 3.33133E-13     UA1     = 1.422613E-10
+LUA1    = -1.44336E-15    WUA1    = 9.693937E-16    PUA1    = 1.598886E-22
+UB1     = -2.172033E-18   LUB1    = 1.404262E-24    WUB1    = 5.546184E-26
+PUB1    = 6.856764E-31    UC1     = -5.716306E-11   LUC1    = 5.31648E-17
+WUC1    = -2.396283E-17   PUC1    = -2.142338E-24   KT1L    = 0
+PRT     = 24.11496        LPRT    = -1.086812E-05   WPRT    = -0.000500091
+PPRT    = 1.361775E-11
+CJ      = cjn            CJSW     = cjswn          CJSWG    = cjswgn
+MJ      = 0.3297355      MJSW     = 0.1303453      MJSWG    = 0.1303453
+PB      = 0.6944804      PBSW     = 0.6944804      PBSWG    = 0.6944804
+CTA     = 9.42521E-4     CTP      = 4.91382E-04    PTA      = 1.485657E-03
+PTP     = 1.485657E-03   CGDO     = cgon           CGSO     = cgon
+XTI     = 3              N        = 1              CAPMOD   = 0
+NQSMOD  = 0              XPART    = 1              CF       = 0
+CALCACM = 1              SFVTFLAG = 0              VFBFLAG  = 1
+NLEV    = 3              AF       = 0.85           KF       = 1.0E-24
+JS      = 6.27496E-05    JSW      = 5.79847E-10          )
*
*
仿真结果出现这个为啥啊
**warning**  runlvl smaller than 5, reset to 5 when accurate turned on
  **error** (ota.sp.txt:3) Definition of model/subckt "nch.1" is not found for the element "mnm3". Please specify a defined model/subckt name.
  **error** (ota.sp.txt:4) Definition of model/subckt "nch.1" is not found for the element "mnm1". Please specify a defined model/subckt name.
  **error** (ota.sp.txt:5) Definition of model/subckt "nch.1" is not found for the element "mnm0". Please specify a defined model/subckt name.
  **error** (ota.sp.txt:6) Definition of model/subckt "nch.1" is not found for the element "mpm4". Please specify a defined model/subckt name.
  **error** (ota.sp.txt:7) Definition of model/subckt "pch.1" is not found for the element "mpm3". Please specify a defined model/subckt name.
  **error** (ota.sp.txt:8) Definition of model/subckt "pch.1" is not found for the element "mpm2". Please specify a defined model/subckt name.
  **error** (ota.sp.txt:9) Definition of model/subckt "pch.1" is not found for the element "mpm1". Please specify a defined model/subckt name.
  **error** (ota.sp.txt:10) Definition of model/subckt "pch.1" is not found for the element "mpm0". Please specify a defined model/subckt name.

**warning**  runlvl smaller than 5, reset to 5 when accurate turned on

          ***** job aborted

网友:
试试把子电路中mos管的模型名"nch.1"和“pch.1"改为”nch“和”pch“。
模型库中MOS模型名后面的数字".1"是为了根据不同的W,L值给模型分段,在使用mos管时是不会加数字的。

网友(2020-10-19):
.lib 应该放在.end前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