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传统LDO

楼主(2017-05-26):
有没有用到过电流源+AB类输出的LDO,不理解这怎么就形成了LDO。我查了好多资料,都是传统LDO,那天boss说是让我做一个如前所述LDO,输入是20-30v,输出5v,求大神赐教

网友:
这效率能用吗 多大的电流能力?

网友:
这还能叫LDO?不就是个大功率输出运放?

网友:
可怕。。。15V的dropout
太浪费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是几节锂电池串联,要扫描不同节的电压,基准电位不一样,所以才有这么大的dropout

网友:
为什么要用class ab,你对sink current有要求吗?? ldo都是要求source current的。

网友:
你boss的意思可能是让你用这种架构的op去搭一个ldo。那个你说的电流源+AB类,有可能是带浮栅电流源的classAB型LDO,折叠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