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FPGA,请问下如何将.coe文件转成.mif文件

楼主(2017-05-26):
刚接触FPGA,请问下coe文件怎么才能转成mif文件。

网友:
coe文件就可以使用了啊,生成ROM IP核时,导入coe文件,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quartus13.0可以用coe文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忘了说,我说的是赛灵思是I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我是用quartus,现在问题是手上只有coe文件,怎么转成mif文件

楼主:
没人知道吗,各位大神

网友:
coregen加载init文件即coe文件,生成的时候,会有mif产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没用过ISE,能不能说的详细点额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我下了ISE,但一直不能破解,换了好多个license也没用,这是为什么,看到了能告诉我您的QQ吗。有点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而且我的license一直没用,这是为什么,还要手动改xilinx_ise.lic里面的参数吗

网友:
百度找一下破解好的lic,添加进去就可以~~

网友:
可以在网上找工具把coe文件先转换为bin文件,再转为mif文件

网友:
ISE里边生成IP的同时也会生成MIF文件,你在同一个文件夹下找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license制作工具

License制作工具包括EFA LicGen 0.4b和Synopsys SSS Feature Keygen两个工具,EFA LicGen 0.4b用于制作License正文,Synopsys SSS Feature Keygen用于制作License文件开头验证内容。

用这些工具  再百度一下 可以制作license

网友:
奇怪的问题,一般都是ISE去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