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生成sdf文件反标问题

楼主(2017-05-26):
利用PT对包含有IP 模块的网表进行时序分析并生成相应的sdf文件,sdf文件中关于IP 模块data输出相对于clk沿的IOPATH信息缺失,我查看过了IP对应的lib文件, lib文件中data为数据输出端,clk为时钟输出端(该时钟由内部的pll产生),而且lib文件中描述有data相对于clk时钟沿的输出延时信息,我在利用PT进行report_timing时,该延时信息显示正常,可生成的sdf文件一直反标不成功,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data点上的formality过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formality过了,没有问题。我后来做过一下尝试,我把IP的时钟clk端口由output改成inout后重新跑PT,生成的sdf文件中该IP 模块data输出相对于clk沿的IOPATH信息可以成功反标出来,但是此时相应的fm验证报告clk端口点处fai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一直有个疑问,尽管clk是IP内部产生时钟,data为IP内部的clk时钟域输出,两者之间确实存在这种IOPATH时间关系。但该IP的时钟clk为output,    data也为output, 对应的lib文件中标注两个output端口之间的延时查表信息,这样的描述在生成sdf文件时候行的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