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里如何重命名名称带^M的目录?

楼主(2017-05-26):
举例:aaa^M
其中^M是一个dos格式字符,在shell终端里,是这么打出来的“ctrl+v,然后enter回车”。

在shell里,
mv aaa^M aaa;
重命名操作成功。

在perl里,
`mv aaa^M aaa`;
重命名操作无法成功。会报错。怎么解决?

谢谢回复!

网友:
usr/bin/perl-w

rename 'aa^M' => 'aaa';

网友:
usr/bin/perl-w
rename 'aaa^M' => 'aaa';

网友:
usr/bin/perl-w
rename 'aaa^M' => 'aaa';
or system 'mv aaa^M aaa';

网友:
可以使用以下语句,互相切磋!
#!usr/bin/perl-w
rename 'aaa^M' => 'aaa';
or system 'mv aaa^M aaa';

楼主:
[qilei@localhost test]$ mkdir aaa^M
[qilei@localhost test]$ mkdir aaa1^M
[qilei@localhost test]$ mkdir aaa2^M
[qilei@localhost test]$ ls
1.pl  aaa?  aaa1?  aaa2?

利用下述perl脚本,发现只有

  1. rename 'aaa2^M' , 'aaa2';

能达到要求。谢谢戴尔卡耐基提供思路。

#!/usr/bin/perl
use strict;
use warnings;

`mv aaa^M aaa`;
system 'mv aaa1^M aaa1';
rename 'aaa2^M' , 'aaa2';

再次强调,其中^M是一个dos格式字符,在shell终端里,是这么打出来的“ctrl+v,然后enter回车”。
利用ls命令会把特殊字符^M显示为?;如果cd TAB键不全,会发现目录仍然是aa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