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dummy怎么加好?

楼主(2017-05-27):
dummy怎么加好?第一种、第二种哪个好?第二种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们做dummy器件或者dummy层次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制造过程中的偏差。
第一种,dummy管四端短接,除了寄生的影响dummy管本身不工作;
第二种,要考虑某些情况下dummy管的具体工作情况,存在一定风险。

网友:
dummy MOS应至少保证S/D短接!

网友:
加dummy管的作用是想工艺时防止存在偏差,对本身电路设计应该是没有影响的,个人觉得第二种会对电路存在影响.

网友:
从版图角度来说,肯定是第一种,首先先要确定我们为什么加DUMMY,加dummy的目的是为了保护M13与M14,保证其工作的环境最优,不收刻蚀,温度等影响, 在版图上第一种电路的两个DUMMY管肯定分别放置在M13和M14的两侧,且连接至B,外加guard ring,第二种从电路角度就已经改变了其连接关系,本人觉得其没有达到DUMMY的效果,倒像是起到了DUBLE的效果,本人说的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正

网友:
对第二种是否起到dummy的作用表示怀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二种情况dummy MOS Gate接到高电平(被保护MOS的Source端),dummy MOS就不会开启。在小制程,考虑到一些DFM rule(SA、SB等)会共用matching MOS的Source/Drain,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用到第二种方式。

网友(2017-06-26):
应该是第一种好点吧,但是电路上这么画不美观。。不这样画

网友:
第二种想当于在M13/M14的drain端各挂了个二极管,另外需要考虑会引入额外的寄生电容。

网友:
第一种对电路的影响更加小一些,dummy最好还是要三端短接接地的。第二种看着就不是很对,对电路本身也会有影响的

网友(2017-07-31):
我最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电路的说按第二种的添加,STI的影响就会小很多,第一种的效果不是很好,但是第二种会增加寄生电容,要是有流过片的高手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G,S,B连,D看情况

网友:
dummy作用主要体现在工艺上,所以P管一般情况下都是四端短接到vdd,N管短接到vss

网友(2018-11-23):
第二种接法属于引入寄生电容,但小制程为了消除STI有时候需要这么做。第二种接法最好问过模拟再做决定。

网友:
第二种加个二极管有点亏

网友:
dummy主要影响在版图层面   对电路原理不应有影响

网友(2020-02-01):
第一种没问题匹配要求高的这样处理,第二种是为了在版图中将dummy与差分对管meger到一起,节省面积,功能与匹配度不会受太大影响,一般比较器等这样做没问题,dummy VGS=0保证了其一直是关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