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利用MIG对DDR3进行读写操作 xilinx 7系列

楼主(2017-05-27):
菜鸟最近在学习XILINX A7的板子   进行DDR3的学习   生成了MIG7的控制核  app_*这些信号的逻辑该怎么操作处理不好 有没有做过相关的  求交流交流

网友:
我最近也在弄这个,同样小白

网友:
按照IP手册读写时序,控制相关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按照那个网上的“仿真篇”initial_done拉高后跑出了数据,可是里面的数据杂乱无章,但是我想把自己要写的数据写进相应的地址(注释掉原来的traffic_gen模块),也例化了一个异步fifo,100M时钟写入64bit数据,200M读出512bit到ddr3中。但是现在感觉还是不知道怎么替换才能出仿真结果。求前辈指点